rail-to-rail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0-09-18):
运放的rail-to-rail是什么意思呀,还有其他种类的吗

网友A:
rail-to-rail operational amplifier 轨对轨运算放大器
rail-to-rail input满摆幅输入

楼主:
轨对轨和满摆幅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轨对轨和满摆幅是一个意思
意即输入或输出,或输入和输出,都能达到(接近)电源电压的水平

网友C(2010-11-27):
长见识了

网友D:
IC921很细心

网友E:
如果说电源是一条轨,地就是另一条轨。轨到轨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压差。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E:
还有轨道塌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压差降低了?

网友F:
呵呵,好像不对!我再看看

网友G:
Special english is very hard to learn

网友H(2011-09-04):
前段时间看到这个词,当时没留意,这下明白了

网友I(2011-11-04):
与上楼同感,今天又学到一个新知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