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怎么用PCB画天线啊

楼主(2010-09-18):
请问各位老大,怎么用PCB画天线啊
我想在板上画900/1800的天线,还有2.4G的天线,怎么弄啊,或者有好的学习资料,提供一下线索,谢谢啦

网友A:
通常RF IC的器件手册中会载明PCB天线的设计范例,自行设计的话需要知道PA输出的阻抗、形式、功率等等,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单端输出然后用一段1/4波长的线段做天线。

楼主:
谢谢春阳老大,请问有没有PCB天线的设计软件

网友A:
没有,不同芯片的PA设计不同,厂家通常不会公布其内参数,所以有也没用,单端天线则无所谓设计,1/4波长即可。

网友B:
2.4G的天线设计,NORDIC官网上有专用的应用笔记的。

网友C:
菜问 P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A:Power Amplifier的简称。

网友D:
还是用ADS先仿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