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问一个有关电源的问题。我们现在有3个12V的蓄电池,现在需要5V,12V,24V,36V电源,那个5v的现在是从12V转换过来的,哪24V和36v的可以直接串接起来吗?

网友A:
电池多大容量的?按理要加保护电路

楼主:
我也听说要加外围电路的,就是不会这个保护电路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搜  电池管理

网友C:
我还以为直接串联就行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