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如何连接USB H-JTAG

楼主(2010-09-18):
前段时间买个普及版的H-JTAG,按照说明书的配置调试,不行,没有办法借个山寨版的J-LINK却很稳定。麻烦大家给分析下,或者给份的原理图,我再查下。
原理图是照着IAR LPC-2478STKZ画的,用IAR5.2面自带的例程。
1 在IAR5.2环境下代码下载完时,程序已经运行了,但目标板没有变化。
2 内核每次都可以找到, Target有时会错误 Err:Memory read/write error -Can'tre-enter debug state
或者是Err: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

网友A:
DBGEN接10K电阻上拉到3.3V了吗?

网友B:
看了下数据手册,LPC24XX要求TCK频率低于1/6 CPU时钟.
LZ可尝试降低TCK频率看看.

网友C:
问LZ几个问题:
1. 用并口能否DETECT到目标系统?如果能,能否用H-FLASHER烧写FLASH?
2. 用H-JTAG USB仿真器的话,能否DETECT到目标?如果能,用H-FLASHER烧写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