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型号求鉴定,多谢了

楼主(2010-09-18):
五根引线的步进电机,在第一个图中,从右到左引脚依次1、2、3、4、5,经万用表欧姆档,5引脚一个为公共端,1和3引脚导通,2和4引脚导通,这应该是两相步进电机吧,拍数是由程序决定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它是直线运动电机

网友A:
贴图要上传到本地,不然别人是看不见的
现在的网站都有防盗链,就算今天能看见明天也会看不见

楼主:
好的,原来是本地添加附件啊,呵呵

网友A:
这种步进电机啊,直接用片ULN2003或者4个NPN三极管单端驱动即可,拍数是由程序决定。

楼主:
看过你的详解步进电机连载,没想到能得到你的亲自指点,很感激啊,呵呵。还想再问一下,它应该是两相步进电机吧,总共5个引出端,公用端也就是5端该怎么接啊?要悬空吗?主要是公司现在就这一个样件,我也不敢随便试,怕试坏了~

网友B:
5脚咋个公共法?
5脚很可能是接地用的,和电机壳连着,驱动电机只用4个脚,电机的驱动时序图已经有了,照着图给4个脚供电就能伸出和缩进

网友C:
5脚恐怕真不是公共端,如果是公共端,那5个引脚都相通了。这个也不能用2003或4个三极管驱动,还是要用H桥提供正反电压。

网友A:
LS,这个只能单端驱动,不能用H桥驱动的

要转起来很简单:公共端接电源正,4个端子逐一接地即可(4拍),或者1,12,3,23,3,34,4,41通电,这就是8拍

楼主(2011-09-01):
先结了吧,样件早被客户要走了,无法进一步分析了

网友D:
5脚明显是接外壳的,图片就可以看出来,2个H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