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指令异常中断问题

楼主(2010-09-18):
未定义指令异常中断问题
相同的程序在keil mdk下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转到ADS1.2下调试,在软件仿真的时候出现未定义指令错误:
具体是:
在进入OS_TCBInit()函数后,执行到最后跳出该函数后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肯定是这两个编译器的环境不同引起的吧,没在ADS中用过keil中的程序

网友B(2012-09-13):
楼上说的没错,编译环境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