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差分电路走线技巧?!

楼主(2010-09-18):
请问1. 差分电路的差分线周围需要铺地吗?      2.我看到某著名公司设计的差分走线居然从很粗走线突然变细 没想明白 ,有图片为证
      3.同时看到差分电路后级放大电路(BB公司的OPA603)的反馈电阻走线更奇怪,突然变成一个正方形铜皮后又变成直线,请问这个突然增粗走线的作用?图片为证!另外告诉大家高速运放输入脚一般不包铜皮,作用是防止引入分布电容

网友A(2010-11-06):
等长,等距;等长为先,等距次之

网友A:
兴许你看错了,走线要保证阻抗不变(否则引起信号反射,线路阻抗是与线宽、线厚有关的参数)是基本的要求,布线的人怎么可能会粗细不同呢?

网友B:
低频差分无所谓,高频才要严格

网友C:
走线应该要一致粗细的吧 不然阻抗不同会有问题的

网友D:
阻抗不连续会反射,应该要一样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