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040的T2定时器

楼主(2010-09-18):
现在在使用c8051f040中的T2定时器有点疑惑,用T2产生9600波特率溢出产生,如果配置TMR2CF时,选择sysclk系统时钟源时,波特率产生正确。但同时根据T2定时器自动加1的机器周期12/f计算,定时器的时间怎么变成实际的12倍。T2加1的机器周期是以12/f为基准还是以T2M1 和T2M0配置的sysclk时钟源为基准啊?T2的sysclk系统时钟源到底是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因为你用的单片机是单指令周期的,计算公式用51单片机的怎么能行,想明白原理,自己计算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后来也想到了,F040的指令就是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