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符 |= 什么时候右移(RRC)??

楼主(2010-09-18):
//I/O定义
sbit AD_DOUT  P1^5;
...
...
//语句
signed int AD_Value;
...
AD_Value |= AD_DOUT;
...

//反汇编结果如下:
    74:         AD_Value |= AD_DOUT;
    75:
C:0x09AC    A295     MOV      C,AD_DOUT(0x90.5)
C:0x09AE    E4       CLR      A
C:0x09AF    33       RLC      A  //左移,什么情况下是右移??
C:0x09B0    4207     ORL      0x07,A

请问语句 AD_Value |= AD_DOUT; 什么情况下会是右移呢?

网友A:
干吗要右移?这个RLC的目的是把AD_OUT移到A中。

网友B:
好办:  CY=AD_DOUT;
        CY=ACC&0X01;  //产生右移指令
        AD_Value=ACC;
        ……

编译结果:
        MOV          C,AD_DOUT
        RRC          A     ;右移
        MOV          R7,A
        MOV          R6,#00H
;---- Variable 'AD_Value?041'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楼主:
AD是串口接收的,16位,低位在前,我想右移进 AD_Value

谢谢楼上的

网友B:
简单:
AD_Value >>=1;

网友C:
unsigned char i;

AD_Value = 0x0000;

for (i = 0; i < 16; i++)
{    //16位循环操作
    clock();  //时钟脉冲让器件输出
    AD_Value >>= 1;  //在这里右移
    if (AD_DOUT)
    {  //输出为高电平时令最高位为高
        AD_Value |= 0x8000
    }  //低电平不用理
}

网友D:
编译器会根据位变量在字节中的位置进行相应方向的移动。
很多时候这只是为了让愚蠢的编译器产生你所需要的汇编而已。

需要标准移位操作的话建议像上面的例程,否则过个一年半载你可能就要破口大骂“这是哪个SB写的BS”:D

楼主:
6楼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