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隔离接收电路乱漂?

楼主(2010-09-19):
我采用的电路蓝本是官方HCNR200线性光耦数据手册提供的,如下图示:

因为我的VCC是3.3V,另外CPU芯片的ADC输入范围为0~3.0V,所以将图中的R5改成56K,运放采用LMV321;三极管用MMBT3906;稳压管用的是BZX84C5V1;其他参数都未改动。电流采集输入端没铺铜,隔离后端铺了铜。但布线紧凑,均采用贴片件。

经过上述参数改动后,4mA对应的输出电压是0.558V;20mA对应的输出电压是2.79V.

故障现象:接收到的数值发生乱漂,不能投入使用!当输入10mA以上,经采集折算漂动的范围仅是多了0.2-0.5mA;但输入10mA以下时,采集数据漂移相当严重,上下相差1-2个mA。当输入端断开外围部件,后端采集到电压为0.00几伏,这应该算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将输入端铺铜后会不会得到解决?或还是某些部件选用不良会导致这种结果?但电路原理应该没错的。就是不知如何来分析故障到底出在哪?

望达人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为方便起见,另外再附上我画的原理图示和光耦前端采集的PCB布线图:

网友A:
这个电路你也敢用? 线性度不是一般的差, 要改造滴, 做板之前要做测试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忠告!愿闻其详……
数据手册上的完整电路还要如何改造?如果这也不如实信赖,那就不知道相信什么了。

网友B:
原来的分析有误,删除。楼主看看在输入不同电流的时候,看看U74供电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C:
准确度问题可以先放到一边
要先解决稳定问题
我看
不妨先不作动态观察,如果还漂,可以先将PD2用一个电阻+稳定电压代替,看看它还漂不漂。

网友D:
用法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及时答复!确实如“伟林电源”大侠所言,是用法有问题!这个电路是用在4-20mA电流环上,作为数字通讯用。当电流很小时,前级是不可能窃电驱动LED那么完好的。必须有源供应才能信赖。

唉,惭愧!

网友A:
LZ, HCNR200里面的光电管PD1,PD2必须有可靠的反向偏置才能可靠的工作,
此电路要维持PD1的工作,放大器的V+,V-就永远不会相等(即使我们按照理想放大器去考虑),另外,电流环电流的大小对PD1的反向偏压影响很大,这一点从R3上的压降可以看出来,也就造成了,大电流和小电流情况下负反馈的程度不同,于是非线性出现了。

同样的问题PD2也有,当输出电压VOUT很低(接近0,或0.几伏)的时候,PD2上没有什么反向电压,也会出现非线性。

楼主:
感谢Lbx_00如此细致认真的分析,其实我没如此火候。手头还有别人的文档,回头用插件拼搭下电路试下,刚才约了,柜台能买到插件的HCNR200。只要能顺利线性输出电压跟输入4-20mA对应得上,这块电路就算OK了。至于系统性的温漂和器件误差,只要将个比值存入EEPROM中换算就可以,则没必要使用可变电阻器来手工调……

网友B:
楼主的图 来自知名公司的官方文件,我觉得电路不可能有原则性的错误。
9楼 lbx_00 说的情况应该不存在,实际上,不管输出电压多少,因运放的反馈作用,PD1、PD2上的电压理论上均为0,实际上光电接收电路这样用的非常多。
楼主的电路和官方电路的区别在于运放不同,其实两个运放参数差别不大,
楼主的器件看来是来自市场,质量问题应该要着重考虑,另外要看看HCNR200是否有不同的等级?
我在5楼说过,让楼主测试一下不同输入电流的条件下,运放的供电电压,原因是我想知道在不同电流时,运放的供电电压是否超出了正常工作的范围。。。

楼主:
电路是不要怀疑,是没错的,只是只能用于通讯,不能用在4-20mA的模拟量测量场合。电压明天测下给楼上分析……

网友B:
“只能用于通讯” 这话从何说起?
图上明明写着4-20mA接收电路,即将4-20mA的信号隔离并转换成相应的电压输出。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电路,我手头的元器件不全,真正要搭成的话,得等节后了……

另外回"awey": 我个人认为这是个电流环(ILOOP)电路,国外有很多是用电流环电路进行通讯的。这样的电路是很可靠的。但是要作为数据采集,并且要求精度,我则认为不妥。

网友A:
re 15:

做通讯不用这么复杂吧,这个电路就是做模拟的。

我插一句,等待away老师正解

网友B:
Re:15楼
本来就是一个4-20mA的隔离变送器的输出电路,用于将前端两线制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4-20mA)隔离并转换成相应的电压输出,你要将它说成是通信也行,因用于数据的采集,精度不能含糊。

Re:14楼的 lbx_00
lbx_00,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光电接收管是个有源器件,受光照射时,如果外电路不能提供电流,光电管的“负”端将产生负电压(类似光电池)。我以前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以为光电接收管一定要有反向偏压才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楼主:
上午出去买了点物件。

刚对原电路测量了前级运放的电压,如下图,给“awey”参考:

楼主:
上面结果是通过0-20mA发生器施加的,电压是接到示波器上测得的,测得的电压很平坦,没波动。

网友B:
楼主是否测错了?是测运放供电的电压,即你图中2-5脚之间的电压,也是稳压管Z1两端的电压。
0.8V的电压,运放都不能工作

楼主:
回楼上,我开始也担心这个管子是否选的供电电压太低了(2.7~5.5V)。但测量的电压引脚确实没弄错!

楼主:
等下,我再重新焊两根线到另外一组采集端:即我附的图示Z1器件的3和1焊盘。。。

楼主:
这回应该对了,原先应该是我示波器探头没弄好。抱歉!电压恒定在5V,应该是稳压管起作用了。祝大伙中秋愉快!

楼主:
另外我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数据是4.86V。

楼主:
上面数据是自己目视的,下面数据是示波器内部作的平均值,供参考

楼主:
今天在家休息,没做实验,看看书……

楼主:
我按上图重新搭了个电路,感觉应该不会原理有问题?!线路也没焊错,结果却永远停留在0V输出。买了两片HCNR200和4片LM358, 都试过,就是没反应,明天只能再去购买点,要么是自己试验过程损坏了,要么芯片确实买得有问题。

楼主:
刚搭了个跟随器电路,测了下LM358,都蛮好的!

网友E:
看看LM358要求的电源电压范围,还有输出的电压范围。

网友E:
HCNR200用在4-20mA精度和温漂、稳定性都没问题。安心调你的电路!

网友E:
居然发帖还有提示“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8 秒,请不要灌水!”,呵呵!
最后那张图个人认为用接收部分用LM358不太合适,之前的LMV321合适。

楼主:
谢todou2048关注!我现在怀疑买的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上次店铺承认说是散新,退了款。

刚买回来了HCNR200两片,说是原装的。我针对最后电路插上测试,总算还点反应。但与预算结果不对。测量结果如下:

另外U1 LM358比较烫。

网友E:
呵呵,HCNR200不是省电的灯啊,他在线性工作范围内的驱动电流比较大(没有个十几二十mA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他的发光端的压降有限,剩下的的功率是有u1和R3承担的 。3.3供电的358能输出1.8也算不错了,Vcc-1.5。

网友E:
建议驱动端加三极管扩流,R3减成1K,U2 改成LMV321或者改用低电压的358

网友E:
如果有效,可以尝试让R3更小,但要考虑在异常情况:比如R3的另一端直接接地时不要损坏HCNR200。小到一定程度就行了,这只是调整反馈调整的上限。

网友E:
连发四条算灌水不?:D,调整电路时不要太急于更换,个人认为有时即使是一个错误的电路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搞技术心态往往很重要,他能使很多看起来的坏事变成好事。个人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唠叨两句希望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

楼主:
谢楼上这般热情的回复。

先回答33楼的情况,我后级运放供电电压试验调到10多伏,其结果还是32楼表格数据。所以我觉得供电电压不是问题所在。倒是前级驱动电流确实应该加上个三极管才稳妥。

另外,我把新买回的贴片光耦焊到2楼所示PCB板图中测量,其结果更是一塌糊涂,10mA输入,输出折算却达到16mA。找自己的原因,只能是烙铁温度太烫了。

网友F:
1.把358换为LMV321
2.把R1改为10K.
3.把R3改为2.4K.
针对27楼的图再试试看。

网友F:
R2先用个50K的可调电阻,在输入4mA时调其阻值使输出0.6V,然后再输入20mA看输出是否是3V

网友E:
怀疑是器件问题的话还是向安华高要样片比较把握。烙铁烫不能作为原因吧:funk:。之前第一张安华高的图我没实际搭过,但貌似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震荡了吗?我们用在4-20mA上好几年了,一直比较好。

楼主:
楼上莫非弄错了?LMV321的供电电压为2.7~5.5V;除非LM321,其工作电压为3~32V。它们和358的区别仅是单运放和双运放的不同。再看了下它们的数据手册,也没找到根本不同,主要是封装,电气参数没明显区别。特别看了下输出电流也差不多,都能驱动得了这颗光耦。我原先选用LMV321仅是布板空间极有限的原因。

现先换下电阻试下……

网友B:
看来是线性不好造成的,有可能是
1、HCNR200的质量不好
2、HCNR200灵敏度不知有没有分档?

楼主可以试试更改原图的R1的数值,以改变光耦的工作点,看看线性是否有改善?

楼主:
刚才不小心将光耦的LED两端焊锡连线通电直接加载了24V电压,两片给弄坏了……

楼主:
后用一颗贴片的按住在IC座上通电,输入电流4~20mA内任何值;Vout输出均为1V.

网友E:
楼上莫非弄错了?LMV321的供电电压为2.7~5.5V;除非LM321,其工作电压为3~32V。它们和358的区别仅是单运放和双运放的不同。再看了下它们的数据手册,也没找到根本不同,主要是封装,电气参数没明显区别。特别看了下 ...
引用 楼主:

我想gaohq指的的替换应该是u2吧,LMV321和LM358区别很大,在U2处如果用LM358意味着可能输出达不到3V,而LMV321如果负载恰当则没问题,你重点看一下他们的输出幅度。

网友E:
1.把358换为LMV321
2.把R1改为10K.
3.把R3改为2.4K.
针对27楼的图再试试看。
引用 网友F:

不太同意gaohq的看法。u2换成LMV321我同意,但2和3是相互矛盾的。要把R1减小,因为电流传输比一定,势必要求发光端有更强的电流,这时把R3改大又限制了发光端的最大值,再有把R1改为10k,其它不变又想叫输出为0.6到3V,R2也必须接近10K。所以不太同意gaohq的看法。只针对这个问题讨论,希望gaohq不要介意。

楼主:
谢各位的细心剖析!今天上午我要出去,不能试验了……下午我要具体测下27楼图示的光耦三端的具体电流大小,只有这样才能明白道理!

楼主:
1.把358换为LMV321
2.把R1改为10K.
3.把R3改为2.4K.
针对27楼的图再试试看。
引用 网友F:

用插件光耦,没更换运放,输入4~20mA中任何数值,试验后的Vout的值均为1.20V。

楼主:
我针对27楼的电路图,仔细测量了光耦LED端和另两路光电检测端的电流。

网友E:
我在线,按我之前说的办,扩流、减电阻、u2换321

网友E:
如果不更换358,适当抬高其供电电压,比如5V

网友F:
先把图上上来

先声明一下,你这用单电源如果不用轨到轨的运放的话一切都白谈
推荐用LMV321或者HA17324
先设定IF的值,就定为20mA吧。
R3 = 24/0.02 = 1.2K
R1 = 0.02*150/(K1 * IF) = 3/(0.005*20) = 30K  ,【K1看datasheet 定为0.005】
R2 = R1 = 30K

网友F:
估计是应为你的运放没用对。另外你这C1,C2也太大了点吧,pF级够了。

网友E:
分成两部分看数据:1、从IPD2和Vout的对应关系来看。2、4个电流的对应关系。
1是检查后级运放,2是检查HCNR200和前级驱动。

楼主:
感谢gaohq和tudou2048两位这么热心及时回复,已晚了,两位还是休息吧!我也该回去了,今天回去想想,明天该怎么在运放上整下,根据手头的芯片资源。我感觉是运放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E:
原来没在家里啊,强列建议按我说的试一下。急了:lol

网友E:
不是说今天,好好休休息吧。脑筋越累越乱。

网友A:
如果LZ的电路没问题,那就是我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了, LZ的那个电路是DATASHEET的标准电路,我测试的结果是非线性度为2%,所以,我对它进行了修改,改造之后,我测得的非线性度是万分之3。

away说,datesheet不容怀疑,其实,我也不想怀疑,期望lz得出明确结果,俺要学习。

网友A:
我上21ic,怎么总是“网页上有错误”,让我不能看到图,郁闷,刷新N遍了,还是不行。

楼主:
唉,怎么我的试验结果没点转机,刚拿了点三极管来扩流,但结果跟49楼表格数据没什么差别。开始我对前级运放端多加了个跟随器,希望不用三极管来扩流,但没用。试验时我把光耦隔离后端断电了,集中精力来分析前端。其实将后级的电源电压无论如何提高到多少都结果一样。等会上传下我的刚才试验电路:

楼主:
其中R3电阻是用两个2.4K、1/4W并联而成。

楼主:
继续修改,按照toudou2048的提示,减少R3的数值,我在这个地方并联了3个1/4W的2.4K电阻。但测量结果却刚好很吻合!先把图最后修改的图贴上,值得说明的是,光耦后级的运放电源电压我提高到5V来试验,如要达到输出3.0V,其运放电源电压试验调整结论是必须达到4.2V以上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当输入达到20mA时,光耦If电流达到25.7mA之高!

网友E:
刚才没仔细看数据表格,按你表格里的数据显示,线性不好啊。
你的电流源是用什么提供的?电压、电流、测量手段和过程说说。有图片什么的没?

网友E:
你图中的电压跟随没有用处,去掉比较好。

楼主:
回tudou2048,我的电流源是买的一个4~20mA校准仪产生的,档位还有0~20mA和0~24mA.截个网络图如下:

网友E:
能用其它东西代替不?比如电源加电位器模拟一下(注意得防过压),这样可以方便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E:
我以前用的是国产胜利的回路效验仪,性能还行。调试很顺利,确实没遇到抖动和线性不好的问题。

网友E:
或者直接用电压源,去掉R0。电池加电位器。可能是个馊主意,呵呵!

网友B:
这楼好象是歪了。
楼主的主贴是一个两线4-20mA隔离变送电路,直接串联在被测回路中,并单线从被测回路取电的。
现在变成要加24V电源的另外一个电路了。
不知楼主要做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要求都可以随意更改的?

网友E:
;Pawey息怒,楼主没说两线:lol

网友B:
假如可以另外提供电源的,还不如先AD转换,直接输出串行的数据,再通过光耦隔离输出。
精度比这个电路高多了。

楼主:
谢谢tudou2048和awey以及所有关注此贴的善良人士,此贴没歪。我只不过后来觉得那种无源的采集,心里面感觉不怎么稳定。所以还是采用有源实用些,另外我提供的24V是自己开关电源提供的,但我通过示波器观察却发现很稳定。所以觉得没必要再加稳压块或LDO等。

还有Vout列表数值是通过示波器取值的,比较平稳。几乎没抖动,最后一个表格我说的8mA输入抖动是示波器作的平均值。因此我觉得就可实用此电路图了。也达到我采集4~20mA的目的了。

awey说用AD芯片采集后再用总线隔离做,我觉得成本贵了。另外我用的CPU本身就有ADC输入,因此采用此方案。

至于第二楼的原电路图,我今天还是手工用万能板搭焊下,但有些还是不知如何分析……

网友A:
61楼的电路结构不妥,理由如下:

这个电路的4--20mA电流都不可避免的通过PD1,PD1又受到LED电流(IF)的控制,

根据资料,HCNR200内部LED的持续工作最大电流是25mA, K1 =IPD1/IF =0.25%--0.75%, 即使是IF =25mA时, IPD1 =25*0.75/100 = 187.5 uA, 是不能通过电流环的20mA的。

另外,datasheet上,其测试条件(表格里写的)一般是5nA<IPD<50uA, 也就是说,超过这个范围后,器件的表现就不好了。

网友E:
很荣幸能帮到你,并恭喜你使电路可以实用。

楼主:
Datasheets上针对电流确实说了点,但针对20mA输入是极端情形下的。这时If也没超过允许范围,随后附两张Datasheets上的图示:

另外针对2楼电路搭了,只是因手头没0.001uf电容,所以两个电容没焊,另25欧电阻用了两51欧并联代替,电阻用的均是1/4W。示波器看输出电压结果,纹波抖动相当厉害……

网友B:
实际的两线变送测试电路也要使用24V电源,这个电源和你现在电路上加的24V电源会不会有“地”的冲突?
附加的24V电源与你次级3.3V的电源如果是同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这两个电源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隔离。
主楼的电路具有很好的通用性。

用光耦做模拟隔离传输,精度是建立在内部两个接受管参数一致性的基础上的,如果直接在源边AD,输出用光耦
传输,精度最高,是否采用取决于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A:
to mcusir:

我说的不是IF超限,是IPD1, 61L的电路,电流环要流过PD1, 就算是ILED =35mA,

IPD1才等于 k1*ILED =(最大0.75%)*35 =0.2625mA, 而电流环的范围是4--20mA,矛盾出现了。

你再看一下datasheet表格里, 一般是IPD在5nA--50uA做的测试,测试HCNR200/201的一切参数

网友A:
哦,对不起,收回我的话,网络问题,没有看到R0,

楼主:
实际的两线变送测试电路也要使用24V电源,这个电源和你现在电路上加的24V电源会不会有“地”的冲突?
附加的24V电源与你次级3.3V的电源如果是同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这两个电源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隔离。
主楼 ...
引用 网友B:

谢谢awey的提醒!本来我那24V是空载的,专门提供给外围传感器用。不会与内部CPU的电源混在一块,分别是不同的高频变压器。我的CPU上的ADC只有10位精度。目前这里就这么办了。以后涉及到具体客户要求精度,就应用SPI总线隔离采样了……

网友E:
Datasheets上针对电流确实说了点,但针对20mA输入是极端情形下的。这时If也没超过允许范围,随后附两张Datasheets上的图示:

另外针对2楼电路搭了,只是因手头没0.001uf电容,所以两个电容没焊,另25欧 ...
引用 楼主:

20mA并不是极限,而是你用的电路参数有些极限。实际上应该调整电路参数,使其在数据手册提供的最佳工作范围内工作。你只实现了功能基本可用,但没有使其工作最佳。

网友E:
可以尝试调整R1和R2的值,调整多少?呵呵!你猜:lol。仔细研究一下数据手册。

楼主:
继续优化,将R1和R2电阻增大到39K时,如输入20mA,测量光耦LED端电流为19.7mA。这样在测量输出电压时却发现纹波很厉害,抖动很剧烈,几乎跟2楼电路故障情形一样。

网友E:
能上些照片不,测试条件、方法。

楼主:
感谢todou2048一直在线热切关注!因身边没照相设备,其实搭的就是万能板。初步感觉应该反馈端的电容比较重要。但手头又缺,只能明天买点其它电容看看,因今天下午有客人来……

网友E:
先直接去掉C1,C2。0.1u确实有点大。去掉以后看看效果再说,不用急于买电容。

楼主:
很抱歉,才终于焊上C1和C2,用了0.001uf。输出电压波形有很大改善!但还是有些尖峰纹波,我采集的输出电压峰峰值最高达320mV。

楼主:
看来只能整到这个程度了。因为没硬件滤波电路,输出电压波形基本还是平直的。到时软件还是得注意优化滤波下。

网友E:
Vout带的负载是什么?是否有条件加阻容低通?如果没加负载,可以考虑在Vout对地加1K电阻试一下。C1C2可以考虑暂时摘下,便于分析。

楼主:
原先Vout端所测数据均空载情形,现按楼上在Vout端加了1K电阻,C1C2断开试验。

结果不理想,纹波幅度明显并且比较大,不能用。

楼主:
只有加了C1C2后才能用得上,等会再测一组数据……

楼主:
下面测量结果数据由下面电路图测得的,其中Vout数据为平均值,实测的数据有尖峰:

网友F:
U1B完全没必要的。

网友E:
赞成楼上的意见。

网友E:
纹波频率?24V和5V由哪里提供?运放电源端加退耦电容0.1U

楼主:
U1B在这用上了,是因为我原先想不用三极管而给试验过程焊上了,但结果不成。所以就没去掉,这应该对输出结果没什么影响的。

回到楼顶,趁放假前,我又试验了:

试验结果数据如下:

最关键的还是反馈电容,看来我原先买的电容有问题!另外我调整了3个电阻阻值:24欧、9.1K和56K的。计算公式就按顶楼的来算。输出电压波形比92楼的要好,相当平整。没什么尖峰,峰峰值最多只到150多mV。不过,测量出来的数据是在空载情形。

楼主:
上楼电路图R120、R121和R123,真正做电路板应该为1%的精度,但上面表格我测得的数据其实选择的这些电阻均为普通5%的,没去严格要求。

C212和C213不焊或容值不对,结果相差很大,这才是我原来没弄清的原因,好了,节前终于有个结果了。再次感谢tudou2048!感谢无私的提携……

祝大伙国庆假日玩得舒心愉快!!

网友(2012-02-21):
如果是24V两线制传感器的模拟量的4~20mA怎么隔离呢?输出还是4~20mA的?

网友G(2012-12-17):
引用 网友F:
先把图上上来

先声明一下,你这用单电源如果不用轨到轨的运放的话一切都白谈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中R3电阻是用两个2.4K、1/4W并联而成。

这个电路没问题的,参数认真算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