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不能够正确赋值,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9-19):
小第写了一段代码,但是用QUARTUS II仿真出来,总是不能够对其中的CMDX_R寄存器正确赋值,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有问题请告诉我,谢谢大家.代码如下:
module sd_cmd(sel,en,clk,cmd,cmd_right);
input[3:0] sel;
input en;
input clk;
output cmd;
output cmd_right;
reg[5:0] num;
reg cmd_r;
reg[47:0] cmdx_r;
reg cmd_right_r;

always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en)
begin
  if(!en)
   begin
     num <= 6'd0;
     cmd_right_r <= 1'b0;
     cmd_r <= 1'b1;
     case(sel)
      4'b0000:cmdx_r = 48'h400000000095;
      4'b0001:cmdx_r = 48'h7700000000ff;
      4'b0010:cmdx_r = 48'h6900000000ff;
      4'b0011:cmdx_r = 48'h5100000000ff;
      default:;
    endcase
  end
  else begin
  num <= num+1'b1;
  if(num <= 6'd47)
  begin
    cmd_r <= cmdx_r[47-num];
    cmd_right_r <= 1'b0;
  end
  else  begin
    num <= 6'd0;
    cmd_right_r <= 1'b1;
    cmd_r <= 1'b1;
     end
    end
end
assign cmd = cmd_r;
assign cmd_right = cmd_right_r;
endmodule

网友A:
你的EN好像是复位信号.
怎么在里面还有case语句呢?
你的写法肯定不正确!

网友B:
reg[47:0] cmdx_r;
位数超过32位,不行吧?

楼主:
可以的吧,我们有到100多位都可以的

楼主:
EN只相当于一个使能信号,我本是想在EN为低时,把值赋到CMDX_R里,然后但EN为高时,在移位送出去.

网友A:
那你把敏感变量表里的EN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你那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复位信号,复位信号不加也可以.

楼主:
6楼你好,你的方法之前我就试过了,仿真效果貌似更糟糕

网友B:
把你的仿真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C:
仿真的时候sel有没有被正确赋值?程序代码是对的。

网友C:
用modelsim仿真了一把。CMDX_R像是被优化了。把这个信号引出来。可以发现它是被赋值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