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源的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19):
顶一下
C1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RC串联分压?
半波整流后得到的电压是不是0.45*220V?
可控硅工作在第几象限?作用是什么?
STR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磁珠?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str只是个普通电阻,阻值很小。C1是个104聚丙烯电容,我实测VCC约5.5V,DZ1为5.6V,R6电压70V,TC1两端70V.

网友B:
此电路并无实际使用价值。
绝大部分功率是消耗在RP1上,负载上可得到的功率很小。
和电容降压一样不能隔离,效率却远不如电容降压。

2楼:
半波整流输出电压0.45*220V,不过此电路中电压是降在RP1上。

楼主:
看来,我应该换成电容降压了。就是没隔离,按键不安全啊

网友B:
5楼:
此电路也不隔离。
如果单片机带按键,还是老老实实用个变压器吧。

楼主: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做的按键隔离

网友C:
上面的链接不对。
不过要弄明白二姨的网页链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B:
是啊,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二姨家的链接是怎么弄法。

7楼:
你的图中,Vcc和火线联接,怎么隔离?

楼主:
<请教前辈,这个按键状态,单片机是怎么读到的  >就是我的这个帖子,应该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10楼:
原帖里面我已经回复了。没有看到?

网友D:
电容降压跟你这个可控硅是一样不隔离的,你最好用个FLYbuck来做。

楼主:
10楼:
原帖里面我已经回复了。没有看到?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看到,是没看懂。按键怎么影响的电压变化时间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