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初始化的问题吗?

楼主(2010-09-19):
tv, Value, ST, ni, tc

有一个模块,单独综合没有问题。
作为子模块时,整个工程综合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addr_reg_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1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1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reg_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mytxd>.
该模块是:
module mytxd(        input         clkin,
                                        input  [11:0] data_read,
                                        output [ 7:0] addr_read,
                                        output reg    txd   );

reg              clk_bps;
reg [ 3:0] num = 5'd0;
reg [ 9:0] cnt = 10'd0;
reg [11:0] data_reg;

reg [ 7:0] addr_reg;

assign addr_read = addr_reg;

parameter period_cnt = 10'd275;

always @ (negedge clkin)
        if(cnt == period_cnt)begin
                cnt <= 10'd0;
                clk_bps <= 1'b1; end
        else        begin
                cnt <= cnt+10'd1;
                clk_bps <= 1'b0; end

always @ (negedge clkin)
        if (clk_bps)begin
        num <= num+5'd1;
        case (num)
        5'd0:                txd <= 1'b1;
        5'd1:                txd <= 1'b0;
        5'd2:                txd <= data_reg[0];
        5'd3:         txd <= data_reg[1];
        5'd4:         txd <= data_reg[2];
        5'd5:         txd <= data_reg[3];
        5'd6:         txd <= data_reg[4];
        5'd7:                txd <= data_reg[5];
        5'd8:         txd <= data_reg[6];
        5'd9:                txd <= data_reg[7];
        5'd10:        txd <= 1'b1;
        5'd11:        txd <= 1'b0;
        5'd12:         txd <= data_reg[8];
        5'd13:         txd <= data_reg[9];
        5'd14:         txd <= data_reg[10];
        5'd15:         txd <= data_reg[11];
        5'd16:         txd <= 1'b0;
        5'd17:         txd <= 1'b0;
        5'd18:         txd <= 1'b0;
        default: begin        txd <= 1'b0;
                                                if(addr_read < 8'd166) begin
                                                        addr_reg <= addr_reg + 8'd1;
                                                        data_reg  <= data_read;
                                                        num <= 5'd0;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高手们,指点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模块输入没连好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num声明的范围不对,应为[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