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chunyang前辈哈。。。

楼主(2010-09-19):
前辈是不是对那个ADI的芯片有了解,我现在有点难题,搞不定。给我点拨一下啊

楼主:
发射和接收时钟出来了。但是接收中断收不到。同步字节貌似设置也没错。不知道还和啥有关系呀!郁闷坏了都

网友A:
该芯片俺未用过,但技术是相通的,最重要的是方法。
调数字无线信道时,要先调发射,对于初学者,有一台频谱分析仪是非常必要的。先设置好发射频点,将调制带宽设在50KHz左右,发射功率设成最大,启动发射,发射内容随意,长度在数十字节,传输率设置到10Kbps以下,这时在频谱仪上应该能看到信号频谱,否则说明程序或硬件电路有误,先排除硬件问题,确认非硬件问题后,对照器件手册检查程序。
发射调好后再调接收,接收频点同发射频点,接收带宽先设于2倍发射带宽,接收灵敏度设为最高,接口模式选你人为合适且能掌握的,通常FIFO(如果支持的话)的操作相对比较繁琐。如果芯片带有模拟场强输出,可以用万用表测其输出电压,跟无信号时的状态差别较大说明接收电路已正常工作,如果接口模式设置成支持中断请求,那么这时就应该有中断输出,同样可用万用表判明。接收的设置和时序处理比发射麻烦,务必正确、完整的理解器件手册中的相关内容并用程序正确的表达。

楼主:
前辈,最要命的是,这个片子没有FIFO。所以就很难把握了!

网友A:
没有FIFO不就更简单了么,务必仔细、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楼主:
英文的有点难度,尤其术语有的不是很明白。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哈哈

网友A:
搜索,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