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不能低电压启动?

楼主(2010-09-19):
硬件如图,电机FK-130SH,电机电流300mA,我需要电机转速比较低,电压也就在1V左右(在电机上我串了个分压电阻),前端输入12V,现在是出现有时电机出现转动,有时电机启动不起来,我现在的想法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在12V供电来的时候,短暂的给电机一个较高电压(2V以上电机可以正常启动),使电机启动,然后电压消失恢复到低压。

网友A:
给你那个分压电阻 (在电机上我串了个分压电阻)并接一个电容, 容量多大呢, 试着看。

楼主:
我把电容一端接了输入端12V上,一端接在了电机上,实验可行。电机可以随意启动,这种接法与楼上有区别,我这种接法是否能长期使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变通的办法:上图各部分保留,L1后面加一个整流管后接马达,马达串接电阻取消,这样马达上是12V峰值脉冲,我试过小于0.1%的占空比都可以正常驱动电机。

网友A:
不超过电机额定电压即可

楼主:
四楼说的方法也不错,我试了一下 ,挺方便的,我串了个4007代替了分压电阻了,电机转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