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点亮LED例程,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09-19):
LED, IO, pi, gp, GPIO

我的目的是想按下按键就可使相应LED灯亮,所以找了这个例程!可是为什么我按下按键的时候没有反应呀,我用的530版本

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我应该修改程序中的一些代码呀???
需要修改哪些语句??

请老师解答一下,只要程序能让我的灯亮起来。。。
救命呀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8 MyGpioBitStutas = Bit_RESET;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6, PC.07, PC.08 and PC.09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输入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ReadInputDataBit为读入GPIO的状态值。然后进行判断*/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4) == Bit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5) == Bit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vu8 i;
  for(; nCount != 0; nCount--)
    for(i = 10; i > 0; i--);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顶起来,大家快来帮忙呀: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