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信号 屏蔽线 替代方案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楼主:
不是没人懂吧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热释红外吗?传送线是在放大级前面还是后面?说清楚了才好下药.
一般应该是传感器和放大级做在一起,放大后再送.你怎么做的?

网友B:
自己将电平信号的传输改为差分传输,可以极大地提高你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B:
如果是模拟量传输,我的上面提到的方法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外接收管接收红外管发射的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器放大送回单片机

网友C:
中间传输试试4~20mA电流信号?

网友D:
用编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