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串口不能进入接收中断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9-19):
stm8串口可以进入发送中断,不能进入接收中断怎么回事啊?
void UART2_INIT(void)
{
  UART2_BRR2 = 0x01;  // 设置波特率9600
    UART2_BRR1 = 0x34;  // 8M/9600 = 0x341

  UART2_CR1 = 0x21;   /*8位字长*/
    UART2_CR3 = 0x00;   /*1个停止位*/

  UART2_CR2 |= 0x3d;   /* 设置UART_CR2中的TE发送使能  TE位被激活后将发送一个空闲帧。 中断使能*/
  UART2_DR   = 0x11;   /*要发送的数据  此动作清除UART2_SR TXE位*/
}

网友A:
你的初始化CR2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B(2013-01-22):
全局中断没有开吧,在主函数中加一句_asm("rim”);试试看看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芯片,确定配置正常。。?部分STM8芯片的寄存器地址不相同。别只看寄存器名称,实在不行,跟踪程序查下寄存器绝对地址与程序中的地址是不是一一对 应。。。。

网友D(2013-03-22):
你的好了么?怎么弄的,我的也进不去!求指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