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双口ram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Simultaneous reads from the same memory
location may occur, but all other simultaneous, reading-from, and writing-to the same memory location
will result in correct data being written into the memory, but invalid data being read,看到手册上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不能同时读写呀

网友A:
其他器件没看过,不过对于xilinx的spartan 3和3e以及altera的EP2c,即便是单端口ram,如果选择了某些模式,在往一个地址写数的同时,输出端口也会出现该数。

网友B:
这个得根据具体的芯片和你的代码来确定吧,没有统一答案的

网友C:
altera有两种模式,调用ip时候有提示
一种读出数据不可控
一种读出是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