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高手帮忙看下啊!关于滤波抗干扰的

楼主:
我不会贴图,就传在附件了,大致是这样子的,信号从TXOUT过来,频率大概为270Khz,经过FL2和U2后从U2的第6脚出来,通过放大和滤波处理,再经过变压器并入220V的交流,然后再另一个模块里,还是同样的,经过220V交流线传输的信号通过变压器后进入FL1的1脚,FL1和FL2都是无源滤波器,型号为FM 262 AL,然后再经过U1后传送给单片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220v的交流传输线上没有负载的话,传输的距离可以达到至少100米,但如果线路上有负载,比如电脑什么的,那么信号在进入FL1的时候会变的很弱,通信距离变得很短,求高手帮忙改下电路,使其抗干扰跟更好些,考虑过将无源滤波改为有源滤波,但这方面的参数我也不是很懂,望高手指教,万分感谢了!要分的话就全给了(虽然不多,呵呵)。

楼主(2010-09-19):
额,高手不要藏着吗,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这个靠滤波是不行的,应换用更好的载波通讯方案,通常前级滤波采用低通即可,关键是方案本身,载波通讯的适用性不强就是因为电网的干扰严重,信号的信噪比太低。

网友B:
调整一下交流负载的匹配

网友C:
电力线载波?有点复杂的东东

楼主:
调整一下交流负载的匹配

请问,你所说的交流负载指的是电网里的其他用电设备吗?具体是哪方面的匹配??

网友D:
你这个电路真是太杯具了,,只靠滤波。。??
SSCP485
推荐你参考一下这个芯片的参考电路设计。

网友E:
你这电路没得解!因为你无法控制负载输入端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