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几百V的电压转换为几百mV的电压?

楼主(2010-09-19):
因要测量几百V的直流电压,后面用HCPL7800线性光耦隔离,但7800要求输入电压范围不超过200(mV)以保证线性,所以要把测量的几百V电压先降为不超过200mV。但用电阻分压精度太低,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多谢!

网友A:
光耦还谈个啥子精度?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B:
这里不宜使用线性光耦,直接测量的话,用电阻分压即可,但要注意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长线传输的话可转为电流信号后进行。

网友C:
Re楼主:
电阻分压,是精度最高的方法,没有比电阻分压精度更高的方法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但用电阻分压的话,常用电阻的精度只能达到最多0.5%,在这种情况下,用很大的一个电阻和一个很小(相对来说)的电阻来分压,担心实际分压比与按标称的阻值计算的分压比会差很多,导致测量结果误差比较大。如何才能减小误差?多谢!

网友D:
几百伏的电压,成本应该不那么在乎吧???用高精度的电阻,只要出得起钱,多高精度的你想要?

网友E:
“用很大的一个电阻和一个很小(相对来说)的电阻来分压”,可以考虑多用几个来分压啊。另外精度0.1%的也有哦,不过电阻另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温漂系数了,贵是肯定的。

网友F:
电阻分压关键是电阻的稳定性要好(温度、时间漂移指标好)。精度(准确度)误差影响在标准检定时去除,电路应该有“调零”和“调满”功能吧?

网友G:
不是不行,有钱就没问题。

网友H:
0.001%的电阻都可以定制,关键是温漂和钱你能接受么?

网友I:
Re楼主:
电容分压,是精度最高的方法,没有比电容分压精度更高的方法了。
并且,电容分压的信号噪声比电阻分压小得多。电容分压测量直流也有缺点:反应时间慢。

网友D:
Re楼主:
电容分压,是精度最高的方法,没有比电容分压精度更高的方法了。
并且,电容分压的信号噪声比电阻分压小得多。电容分压测量直流也有缺点:反应时间慢。 ...
引用 网友I:

这位兄弟能否说的具体点,如何用电容分压直流?

网友J:
能不能用电压互感器啊,电压互感器应该会好点,误差分布在整个高压段,测量准确度能保证
不过楼主是直流电压,能不能像开关电源一样,先把直流转换成同幅值的方波,再用变压器降至几百mv幅值的方波,再检测,方波频率可以做低点,比如做成工频,减小干扰

随口乱说,请大家拍砖

网友K:
电容分压

网友I:
回12、13楼:

V2 = V1 * C1 / (C1+C2)

13楼原理可行。成本太高。

网友L:
1、线性光耦的精度本来就不高
2、凌特可能有专门测高电压的芯片,我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D:
回12、13楼:

V2 = V1 * C1 / (C1+C2)37487

13楼原理可行。成本太高。
引用 网友I:

还是不明白!

1、这个电路能分压直流 ?
2、电容的精度能做的超过电阻 ?

网友J:
回12、13楼:

V2 = V1 * C1 / (C1+C2)37487

13楼原理可行。成本太高。
引用 网友I:

如果可行的话成本应该比用精密电阻高不了多少吧
小型的工频变压器+开关管+驱动芯片
都可以采用普通通用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