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SL245的功耗疑问

楼主(2010-09-19):
这应该是属于一款低功耗芯片 资料上说Low Power Consumption, 80-μA Max ICC,
但是我接上后 电压是5V,电流居然有60mA,天哪 我只接了电源和地 ,其他没接,难道这样接功耗会大很多?  新买的芯片 我换了好几个 都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有点迷茫,请各位指点了.

网友A:
正常,74LS器件本身的“低功耗”是针对74S系列的,和CMOS器件相比其功耗仍是巨大的,现在不应再使用LS器件应换用74HC器件。

网友B:
怀疑楼主的联接是否正确。

网友C:
60mA? 应该不会,再大点就怀疑电源接反了,呵呵。
管脚接错了?
5V电压过高?

网友D:
60mA绝对有。。。这个东西害过很多人。用HC也费电

网友E:
尝试将不用的管脚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再测试总电流消耗,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E:
上面写的不严谨,是所有的输入管脚。

网友F:
上图才是真理。

网友G:
输入脚悬空惹的祸?

网友H:
TTL是可以悬空的!

楼主:
那批芯片都是坏的,换了一批新的就好了.

网友I:
嗨!好了后是多少呢?

网友H:
不是空脚的问题。TTL悬空是高电平。

网友J:
LS系列应该也是很省电的,肯定在几个mA以下的。
HC系列肯定是UA级别的,但是HC输入不能悬空。

网友K:
我也见过这样子的问题,用过一个批次的贴片MAX3081 ,测试静态电流50多ma,正常的DIP封装的也不过1ma,结果这个贴片芯片很热,估计节温早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