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覆铜是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19):
绝大多数情况下应接地。

网友B:
你首先要明白接地时做什么用的?如果达不到就可以不接地。

楼主:
看别人接地就接了,说实话,我不是很明白,希望明白人给咱分析分析,或者推荐一些资料让我看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覆铜时用网格覆铜好还是非网格好?我这次是非网格的接地覆铜,首先由个感觉就是接地的焊盘特别难焊,散热太快,如果我用成网格的,会不会好点?谢谢!

网友C:
回4楼:
1.  PCB铺铜接地(地面)或电源或其它大面积金属物等电位稳定节点,使铺铜电位固定不易受其他信号的干扰。即是飞机,卫星亦如此。

2. PCB实心铺铜优点:屏蔽更好、利于散热、机械强度较高。 缺点:PCB板可能弯曲。
   PCB网格铺铜优点:PCB板不易弯曲、重量较轻。 缺点:不利于散热,屏蔽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