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虾:
   最近搞了一个友善之臂的minin arm开发板,因为用的是笔记本,所以就还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按照用户手册设置了超级终端,跟板子连上了,可为什么超级终端上显示的是以下的代码呢?见附件,我是从nor flashQ启动的,本人是刚刚学习ARM的,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1. 串口波特率没设置对,一般是115200,8,1,无
2. USB转的串口不稳定,也会出现问题
建议:
找一台带串口的台式机,设置好波特率后再试一下。

网友B:
买个j-link V8自带转串口的,还能做调试,性能也比usb转串口稳定

楼主(2011-02-28):
搞好了,是USB转串口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