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晚了,发图抢眼球~智能小车

楼主(2010-09-19):
这个也叫轮式机器人,能完成循迹,走迷宫,计时,计程等功能。

网友A:
不错,要有是个漂亮外壳就会好看一点了

网友B:
做工不错,想用ARM做一个功能全一点的。

网友C:
用了两个散热器,要是真热的话,有点浪费能源.要是不热的话,应该省下.哈哈

楼主:
电池是两节3.7V锂电串联,稳压器输出5V,压降有两伏多,换成开关电源效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反倒平添些许纹波,干脆简单点算了,呵呵,这个东西电流不大,控制部分几百毫安,电机也是几百毫安,散热片是有点奢侈。

网友C:
上面那个传感器做什么用的?

网友D:
上面那个传感器做什么用的?
引用 网友C:

红外测距

网友C:
我估计只是一只反射式红外接近开关,不过上下两只同一方向就费解了

网友C:
找到了

红外避障传感器/距离可调3-80cm/避障小车/智能小车专用

注:本品不带说明书,上述图即说明书,前方无障碍输出高电平,有障碍输出口(黄色)电平会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工作原理已经标在图上了。背面图有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障碍的检测距离。
在电路设计中可以再输出端黄线加上拉电阻10K到5V,再接入单片机检测,会比较稳定,单片机检测可以采用外部硬件中断INT0 INT1等来实现。
厂家没有提供其他资料,我们本页面即是产品的资料。
简介:
     这是一种集发射与接收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节。该传感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避障、流水线计件等众多场合。
电气特性:
     U:5VDC
     I:100mA
     Sn:3-80CM

尺寸:
     直径:17MM
     传感器长度:45MM
     引线长度:45CM

应用案例:
     1、生产线货物自动计数设备
     2、多功能提醒器
     3、走迷宫机器人
技术资料:
   《红外避障传感器使用手册》(复制网址到IE浏览器打开:http://www.61mcu.com/upload/E18-D80NK-DATASHEET-0410.pdf
注意事项:

    为保护动作的可靠和寿命长,请避免有关规定以外的温度外界(户外)条件下,接近传感器虽为耐水结 构,若装上罩使用,勿使水和水容性切削油等淋到,则可更好地提高可靠性及寿命。还请避免在有化学药剂,特别是在强碱、酸、硝酸、铭酸、热浓硫酸等气候中使用。

网友C:
上下两只探头略偏一个夹角,我估计是兼作前,后方向判别用的.

http://www.google.com.hk/images?hl=zh-CN&q=%E6%99%BA%E8%83%BD%E5%B0%8F%E8%BD%A6&lr=&um=1&ie=UTF-8&source=og&sa=N&tab=wi&biw=1304&bih=853

http://shop59901821.taobao.com/?queryType=cat&catId=154051037&categoryName=1sfE3NChs7U%3D&encodeCategoriesName=y&browseType=list

网友E:
加个摄像头如何啊

网友C:
那个28pin的cpu怕抗不住哦

楼主:
tyw很细心,下方两个传感器略微前掠,用于走迷宫时防止碰壁,上面那个传感器的距离调得较远,用于识别迷宫里的拐点。

网友F:
呵呵 楼主这些配件都在哪买的呀!Arduino 数字避障传感器貌似不便宜呀!

网友F:
加个摄像头如何啊
引用 网友E:

那得用S12

网友F:
用S12自带AD转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数字避障传感器    20.5元一个,

网友H:
建议楼主用一个光电头,把它转在一个旋转平台上,转圈扫描!

网友I:
建议是不错!

但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