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数字后加ul

楼主(2010-09-19):
今天看见有个定义:
#define zero 0ul
0后面ul 表示unsigned long
请教大家:
什么情况下要加ul?
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A:
整常数缺省类型应该是integer。如果本意就是integer类型的话,自然不用加ul。

网友B:
缺省是unsigned int,C语言在运行过程中会隐式的类型转换,有时会使程序出现异响不到的结果。
可以试试 if(-1<ZERO){...}看看结果。

网友A:
to 3L:

整常数类型应该是integer,其可正负。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
什么都不加,默认的确是int型
我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后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想要强制转换成L或UL时加或可能产生溢出的时候加

楼主:
8位单片机下
unsigned long a,b;
a = 10 * 10000;
b = 10ul * 10000;

结果a = 0xffff86a0
b = 0x000186a0
b的结果是我想要的,可是为什么a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
我不知道原因。
瞎猜一下: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认为变量有数据类型,因为变量在内存里有空间分配。
今天看了书,整型数据好像也有数据类型,但是整型数据在内存有空间分配吗?
那位大侠能从内存分配角度来讲解一下。

网友A:
re 7L:

前面说了,常整数的缺省类型是 int 。10 * 10000已经超出int(十六位)的合法表达范围,溢出变成的“负数”。然后赋值给ul类型的a,其过程必须进行符号扩展(十六位的符号位填充前面扩充的高十六位),故变成 0xffff86a0。

如果其中一个常数强制定义成ul(如10ul),则其整个表达式运算中的中间结果都按类型ul处理。这样就不会有溢出,则其结果就是0x000186a0。

要注意的是,表达式运算同样需要中间变量(类似一般变量一样,只是不可见而已)。有变量就该有类型附属,而此类型就是根据表达式中的变量和常数的类型来调整的。

楼主:
谢谢HWM
似乎明白了,又做了另一个实验。
8位单片机下
unsigned long a,b;
a = 10 * 100000;    // 不同之处多了个0
b = 10ul * 100000; // 不同之处多了个0

结果a = 0x000f4240
b = 0x000f4240
结果却一样
是不是因为100000已经超出16位整形,所以就都按32位来处理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to 9L:

是的。

楼主:
谢谢诸位
谢谢HWM
结贴

网友D(2011-03-30):
我也来看看鲜

网友E(2013-04-08):
加强可移植性,尤其是不同字长的机器上 比如#define SECONDS_PER_YEAR (365*24*60*60)UL

网友F(2014-11-24):
引用 网友E:
加强可移植性,尤其是不同字长的机器上 比如#define SECONDS_PER_YEAR (365*24*60*60)UL ...

里面不能加括号吧,编译器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