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器件的选择

楼主(2010-09-19):
Ø
电容尽量选用陶瓷电容,需要大容量电容时选用电解电容,要特别慎重地选用钽电容,因为胆电容的主要失效模式是着火,同时还需要根据实际的电路的要求考虑电容的精度、额定工作电压、电容漏电流。如在旁路、退耦电路中,一般对电容器的精度没有很严格要求,但在在振荡回路、延时回路电路中,对电容量的精度有严格要求,应选用高精度的电容器来满足电路的要求。

网友A:
引用LZ:电容尽量选用陶瓷电容:lol

网友B:
其实多层陶瓷电容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短路实效的情况,我是真正碰到过的,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选陶瓷电容就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