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平与CMOS电平

楼主(2010-09-19):
TTL电平: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
CMOS电平:高电平0.9VCC,低电平0.1VCC,CMOS电平的范围较宽。

网友A:
如果ttl电路的电源电压是15v呢?

网友B:
2楼:
你见过使用15V电源电压的TTL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