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输入输出单电源供电运放做跟随输出范围?

楼主(2010-09-19):
选了一款轨到轨输入输出单电源的运放做电压跟随,运放供电+5V,运放input common voltage范围标称是0-5V,输入信号范围0-2.5V。跟随后电压输出是否同样是0-2.5V?

网友A:
前面好像楼主已经就这个问题发了两次主题帖了
单电源运放目前看还没有哪家能做到输出0V的,能做到输出几个mV就已经很OK了,所以你输入0~2.5V的信号,能输出2mV或到10mV~2.5V就很不错了,这里输入失调电压都需要uV级别的啦

楼主:
谢谢了 如果能输出10mv-2.5v基本能完成指标,因为客户要求最低50mv-2.5V,所以应该没问题. 还想继续问个问题:这个输出10mv-2.5V信号我想用一片LTC1068做低通滤波,但LTC1068在单+5V供电的前提下能正常滤波吗?我看当单电源供电时滤波器框图运放同相端有2.5V的直流偏置,我不是很明白,这样我10mv-2.5V的输入信号岂不是变成2.5V+10mv--5v了?这样还能正常输出10mv-2.5V的输出信号吗? 请赐教

网友B:
从原理图来看,单电源工作的话,第一级的运放同相端是得加直流偏置,这样才能保证运放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ltc1068在+5V工作不能满幅输出。

楼主:
这样才能保证运放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
   我不明白这句话,输入10mv-2.5V应该在ltc1068的范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