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I设计

楼主(2010-09-19):
请教大功率开关电源的EMI设计。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决,并且也不知道你这个功率大道什么程度,但是常规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相关开关芯片的PDF上基本上都提动相应的EMC的版图

网友B:
从屏蔽、接地和滤波上考虑

网友C:
这个问题就如同:人怎么吃饭!?

呵呵,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