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在small rtos51中如何新建一个任务?帮帮我,谢谢!

楼主(2010-09-19):
void main(void)
{

OSSemCreate(0 , 1);

    OSInit();
TimeTickConfig();

Serial_initialize();
    OSTaskCreate(AnPrintf, NULL, 0);
    OSTaskCreate(BnPrintf, NULL, 1);
    OSTaskCreate(CnPrintf, NULL, 2);

OSStart();

}

前两个任务是以前就有的,CnPrintf是我加上去的,但发现它并不运行,怎么办?我已经把最大任务改为3了,还是不得

网友A:
新加的任务优先级比较低
会不会因为任务 BnPrintf 没有释放 cpu 控制?

楼主:
那如何检查BnPrintf 有没有释放 cpu 控制?
这个RTOS版本已经去掉了Taskfunction, 增加任务要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