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 PC口使用

楼主(2010-09-19):
STM32F103C8 48脚封装中,PC口只有3个脚,在中文资料中有这样的描述:
PC13,PC14和PC15引脚通过电源开关进行供电,因此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引脚时有以下限制:
作为输出脚时只能工作在2MHz模式下
最大驱动负载为30pF
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

“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这样的描述不知正不正确?,若不是,那么该如何使用PC13~PC15,谢谢!

网友A:
这样描述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英文资料中是这样写的:
PC13, PC14 and PC15 are supplied through the power switch. Since the switch only sinks a limited amount of current
(3 mA), the use of GPIOs PC13 to PC15 in output mode is limited: the speed should not exceed 2 MHz with a maximum
load of 30 pF and these IOs must not be used as a current source (e.g. to drive an LED).

楼主:
设计中使用了STM32F103C8 ,但IO分配有点紧张,想用PC口的三个引脚,但看到中文资料中写了“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有点不敢用,但在英文资料好像只写了不能用作电流源,并没有写“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所以有点疑惑不解,所以想请论坛中的高手能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B:
英文也有写only one I/O at a time can be used as an output
PC13, PC14 and PC15 are supplied through the power switch and since the switch only sinks a limited amount of current
(3 mA), the use of GPIOs PC13 to PC15 is restricted: only one I/O at a time can be used as an output, the speed has to be
limited to 2 MHz with a maximum load of 30 pF and these I/Os must not be used as a current source (e.g. to drive an LED).

网友A:
楼主位引用的译文是根据英文第10版翻译的,在译文的每页下方都有标注;而3楼引用的是英文第11版的内容。

因为英文版较新,所以请以英文版的描述为准。

楼主:
谢谢香版及MCUISP的回复、指点!!
但我刚上了ST网站下载了最新版的PDF文档(http://www.st.com/mcu/devicedocs-STM32F103C8-110.html     13587.pdf),找不到“only one I/O at a time can be used as an output”这样的描述,不知MCUISP 您的文档是哪个版本,若PC口三个脚只能“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那么我如果把三个脚都用作输出,该如何使用?

网友B:
我的是sep.2008,rev9
新版本确实没有这句了,呵呵
不过总电流限制还是那么多。
ST修改datasheet的心路历程不得而知
个人感觉只带47k以上的负载(3.3V/47k=70uA)应该是ok的。
1M的负载则是非常保险。

楼主:
呵呵,感觉网上ST的文档资料有点乱,
端口驱动电流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是直接去驱动MOSFET;
但“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这样的限制是否还成立,还是能像PA、PB口那样随意组合输出了,(因为考虑到成本及空间的问题,选择了STM32F103C8,手头上只有STM32F103RB的板子,产品上也用了STM32F103VE ,就是没有C8,要不然也可以测试下)

楼主:
个人感觉只带47k以上的负载(3.3V/47k=70uA)应该是ok的。
1M的负载则是非常保险。,如何理解

网友A:
因为英文版较新,所以请以英文版的描述为准。 也就是说,按照新版本手册,没有了“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这个限制。

网友B:
MOSFET的栅极电容比较大,需要注意一下。不要超出30pF的限制。

楼主:
谢香版主!
那样对芯片的版本应该也有要求了?
TO MCUISP
非常抱歉!!"1M的负载则是非常保险" 是我自己看花了,我以为是非常危险,不好意思!

网友B:
:)
拿薪水的时候可千万别看花了;P

楼主:
:lol薪水后面0太多了,有时也会看花;

网友A:
谢香版主!
那样对芯片的版本应该也有要求了?
TO MCUISP
非常抱歉!!"1M的负载则是非常保险" 是我自己看花了,我以为是非常危险,不好意思!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有说对芯片的版本有要求,实际上就应该没有要求。

网友:
这几个引脚还没用过

网友A:
:lol薪水后面0太多了,有时也会看花;
引用 楼主:

楼主真是有钱人,居然薪水后面0太多,能够看花眼,:lol

网友B:
某人领工资时看到10000.0000000000元,呵呵。好多的0呀。

网友A:
某人领工资时看到10000.0000000000元,呵呵。好多的0呀。
引用 网友B:

哈哈,估计发工资的人小学没毕业,:lol

楼主:
“0”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呀,:)
总之,一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21IC、感谢ST MCU论坛、感谢香版、感谢MCUISP,感谢。。。
,让我认识到了论坛的强大威力,给了我重新做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