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大家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0-09-19):
铺铜后出现了下图这种情况
就是俩个接地引脚连接不上了  好多处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或者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A:
加点过孔到button的地铺铜咯

楼主:
哦  可是 加上以后我又重铺铜了
  有的孔都孤立了

网友B:
挖除死区敷铜,所有的地必须连到一起,这连不上,那有个地肯定悬空了,等于直接没接地,这样的电路能工作?

网友C:
铺铜后在有地铜皮的地方加过孔

网友D:
铜的安全间距设置得太大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E:
好像都不是这些情况。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要不,难道你两个焊盘从来就没连,就等覆地去连嘛?

网友F:
原来没有连,现在放几个过孔就行。

网友G:
没连上啊。这个和铺铜有啥关系,你就不铺铜,这样的走线也走不出来啊,旁边打个过孔看能不能连上,还连不上的话,修改走线,再铺铜。 铺铜走迷宫的能力肯定比不上你的手动走线,不能接地全靠铺铜解决。

网友H:
楼主:
     这是因为你铺铜的距离和宽度设置导致的 还有就是你布线原因 将地平面切割了

建议你:
     1.重新设置下普铜的参数
      2.建议你两面都铺地用过孔打通

菜鸟建议!

网友I:
你确定铺铜之前的检查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