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问题 求求各位大侠支支召 谢谢啊

楼主(2010-09-19):
我有个jlink 刷lpc2103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连接上lpc2366的板子后,jlink的红灯就每隔一两秒闪一次,我网上查资料说红灯闪是复位,这种状态应该是不对的,是jlink的问题吗?在这种状态下,程序擦除就会报错,我用H-jtag擦除、下载程序都没问题。是jlink的设置问题吗?jlink应该也没坏啊。谢谢各位。

楼主:
顶一下,希望高手帮帮忙。已经弄了好几天了,一直用H-jtag调呢,郁闷

网友A:
我用的Jlink一会能连的上一会连不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芯片加密了,如果加密了调试就禁止了,只能用ISP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