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通过回流焊后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坏了

楼主(2010-09-19):
一块电路板上的电源输入端同时存在以下两种电路(图中参数均为正常工作时的值),通过回流焊后12v输入的那个发光二极管很多都坏了,100v输入的那个发光二极管一个都没坏,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回流焊温度过高,内部的引线断了。
LED质量差。

楼主: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接100v那边电路的发光二极管却完全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电路图没有显示出来,故再发一次。

网友B:
如果楼主用的LED为同一型号和批次,且限流电阻的参数和电路设计没有问题,那说明回流焊的局部温度有问题,过温会导致元件损坏。

网友C:
回流焊什么意思?新手,别嘲笑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就是一个电烤箱,有金属网状输送带,可沿输送带方向分区控温,贴片的PCB经过此炉通过烘烤的方式实现焊接,事先在焊点上涂焊锡膏(焊锡丝制成了膏体状的焊锡材料);

因比较高级,所以改名曰回流焊~~呵呵
批量贴片的PCB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网友D:
温区有问题下次换个方向再试
最好上图,成品照片。。。

网友E:
上PCB在回流焊中的方向图,才能知道。温度过高,LED品质有问题,没有损坏的LED因为在回流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遮挡物,另外一个旁边没有。

网友F:
回流焊全名叫热风回流焊 ,具体自己放狗

网友G:
主要是局部温度过高,LED的位置问题。换个方向进板试试。

网友B:
关键是要调好回流焊机的温区设定。

网友:
这么吧贴片器件放到pcb板上的啊,例如arm芯片  动一下管脚就错位了  我用恒温烙铁倒是焊接  用 这玩意 怎么玩啊   这个设备 是不是 很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