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容器

楼主(2010-09-19):
请问各位有没有1微法左右和100微法左右的可调电容器。给我提供一些资料也可以,谢了。

网友A: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大的可调电容器。100微法,还不得比开关柜大?
定做大概都找不到厂家给你做。
换个方法不行吗?例如用开关切换,最后少量电容可调?

网友B:
二进制,10颗电容+10个开关,很够用了吧

网友C:
贴片陶瓷电容我可以提供资料!:lol

网友D:
没有这样的现成可调电容,用开关切换就是,而楼主的应用应该可以有其它的解决方法,肯定可以绕开。

楼主:
我想了一些方法,可以跟电阻箱一样,搞几个转换开关一样的,仿算盘。最后定用单片机、继电器、电容网络,用二进制开完成。

谢谢大家。做好了我发发一个照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