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上电容的困惑

楼主(2010-09-20):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30V的替代25V的当然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电容的种类

网友B:
一般情况可以直接替换,主要考虑容量、耐压、体积、材质、细节参数等等。

网友C:
电容有两个参数非常重要,通常只注重其一(电容量),而忽略其二(耐压)。电容是个“电场容器”,其利用电场来存储电能的。那其电能容量到底是多少,这可以用一个杯子类比——即底面积乘高(体积)。通常所说的电容器容量指的是底面积,只有底面积自然无法得知起体积(即真正的电能容量)。因此电容的使用除了考虑其容量参数外,还必须考虑其耐压参数。只有这样,才算是完全描述了一个电容器的“容量”特性,也就基本决定了电容器的个头大小。

所以,建议电路图的设计中,电容除标明其容量外还必须标明其额定耐压。其实,类似问题电阻(功率)和电感(额定电流)等都存在。

附注:

电场能量密度为 ε E^2 / 2,电容等效极板面积为 S,板间距为 d。则电容器内的电场能量为

        (ε E^2 / 2) S d = (ε S / d) (E d)^2 / 2 = C V^2 / 2

其中 C 是电容量(C = ε S / d),V 是电压(V = E d)

可见电场能量和C成正比,且和V平方成正比。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i 有点朦胧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