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13a可以仿真吗?

楼主(2010-09-20):
ATtiny13a可以仿真吗?,用什么工具仿真?

网友A:
单线仿真,用mkii

网友B:
可以用M16的的INT脚,ADC脚,PB口代替仿真,
成功后只需修改IO口复用部分。

楼主:
可以用"AVR仿真器/AVR JTAG ICE"仿真吗?

楼主:
avr c  里怎么定义位啊,像keil里可以用bit ,但avr里怎么搞啊?

网友B:
51 只有128个字节,为了省RAM,在硬件上实现位寻址。
常用AVR 的RAM一般都有512字节以上。
M8就有1K字节的RAM,由于RAM富得流油,就用一字节代替一位。
例如:mega8    1K-128= 872 字节 > 128 字节(51)
容量是51的7倍!!!
----------------AVR 中的做法-----------------
#define  BIT   unsigned char

网友C:
51 只有128个字节,为了省RAM,在硬件上实现位寻址。
常用AVR 的RAM一般都有512字节以上。
M8就有1K字节的RAM,由于RAM富得流油,就用一字节代替一位。
例如:mega8    1K-128= 872 字节 > 128 字节(51)
容量是51 ...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1K !=1024?
引用
"----------------AVR 中的做法-----------------
#define  BIT   unsigned char"

没用过AVR,大家在AVR下都这么用位功能的吗?

网友D:
这么小的机子,写不了几行程序的,不仿真,盲调试试。

网友B:
TO:7楼,是算少了24字节。
定义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择。
#define  BIT   unsigned char    //带参数的定义 例如:#define BIT(D)  (1<<D),可带括号内的D变量。
typedef   unsigned char BIT ; // unsigned char 不准带参数重新定义多一个别名叫BIT。

楼主:
谢谢您们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E(2015-12-21):
可用ATMEL MKII  或者用ATMEL ICE可下载也可仿真。

atmel 代理  小肖  QQ503276777

网友F:
建议用proteus软件仿真+硬件验证,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