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的m0,a/d转换到底是多少位,精度能达到多少位

楼主(2010-09-20):
找不到芯片手册,看问答,好像说的是10位,而选型表写的是12位。一般M0配的都是10位A/D。

网友A:
没用过m0,没有数据手册吗,上面应该有,不过硬件仿真时应该可以看到寄存器里写的是ADC10还是ADC12

网友B:
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12位,精度10位。

网友D:
请问楼上,精度10位怎么算出来的,我好像把分辨率和精度混淆了

网友E:
12位,人家说精度10位,是指测量稳定信号,能做到最后稳定的是10位,但实际上分辨率是12位,就是能得到4096的数字量,但实际上这个值不稳定,确定你信号稳定的情况下,他能稳定的数字量就是1024.

网友F:
确定信号稳定的情况下,他能稳定的数字量怎么算出来的呀?本人菜鸟

网友G(2010-11-05):
已经不错了,在这个价位

网友H:
比如说,12位ad理论上精度是万分之二点五。
基准电压2.5v,输入1.25v,理论上ad转换输出是2048,实际上可能是2044-2052,差了4个字,
最后4个字是不准的,相当于低两位不准,实际上就是千分之一的精度,也就是10位。

网友I:
9楼说的是正确的。这离散的四个字的对于重复测量采样来说,是相对稳定的。
根据以上假设,只需做一次校准(用一个16位的DAC),即可在全电压范围获得更高的精度。

网友J:
这个还是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影响AD转换精度的因素还是挺多的

网友K:
12位的精度只能达到十位码??

网友I:
不校准大至如此。

网友L:
8路12位模数转换器

网友M:
有 3-4个字错误 ,最多可用10位。

网友N:
后两位的值是预估的值,有可能是00,01,10,11,对ADC的结果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