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 的宏 定义

楼主(2010-09-20):
se, RAM, AI, rc, ip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expr) ((void)0)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8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endif /* DEBUG */
#endif /* __STM32F10x_CONF_H */

assert_param(expr) ((void)0)            请教这句话如何理解?

楼主:
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            (void)0   么?????

楼主:
#define 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FFF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楼主:
#define 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FFF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这句  是不是 限定  2种  情况  等于0   或者 不等于  0

楼主:
assert_param(expr) ((void)0)

然后超出设置  范围  则 编译报  错  assert_param

楼主: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expr) ((void)0)
#define 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FFF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expr   ==  (void)0

expr ==   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楼主: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模拟一个函数  ??

楼主: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  expr  =  (void)0

网友A: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这个什么意思,不管expr是多少,assert_param(expr) 都为0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8 *)__FILE__, __LINE__))
expr是1整个宏是0
expr是0则写入failed日志,宏是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