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9-20):
使用一个5V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当只接电源和地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线的电压变化工作正常。而在信号线上接一个示波器的探头地端的时候,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传感器上有一个指示灯指示传感器的信号状态,没有遮挡的时候灯亮,有遮挡的时候灯灭,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灯有遮挡的时候不灭,微亮)。同样地,将这个信号接入一个光耦时也一样。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环境光线的影响了.
接受器除了接受发送器发出的光外, 外部的环境光较强时也会引起它的动作.

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有多个办法.
1. 遮光, 降低环境光.
2. 更换传感器, 比如红外, 或者特别光谱的光才响应的接受器.
3. 增加偏置, 滤除环境导致的弱信号影响.
4. 采用特别的处理电路或工作方式, 比如发送端用脉冲信号驱动. 在接受端检测脉冲信号.

楼主:
应该不是环境光线引起的,因为只要断开和外部的连接,让信号线悬空后,从指示灯来看,传感器工作正常。

网友B:
传感器电源地与示波器地有交直流电位差,或接地不良,没烧坏器件算是个不错的消息。上隔离措施(独立电池供电或能保证的隔离电源)或良好接地。光耦接法不明,现象原因不明。

网友C:
“而在信号线上接一个示波器的探头地端的时候...”
这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D(2012-10-22):
你的示波器电源应该是用的三个头的线,应该去掉地线,然后在接地测试,一般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