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低压差稳压芯片,与1117引脚兼容

楼主(2010-09-20):
原来用的1117,压差一般在1.1V左右(在AMS的网站上看到的也是这个值),最近见到了AMS1117 3.3  0813(这个应该是批号),压差超低,10mA电流是压差不到0.2V,200mA时,压差不超250mV,实在是好啊
自己订购的就不行,请问有大侠知道在哪里能买到超低压差的1117或者引脚兼容的稳压芯片,谢谢!

网友A:
TI好像有新的超低压差的LDO,你可以去找找。

楼主:
2楼 谢谢,引脚不兼容,另外贵的多,TPS79633 10块左右

网友B:
BM1117可以试下!

      Q 328885056 wxz3516516@163.com

楼主:
4楼,有datasheet没?

网友C:
低压差1117?
QQ:401575712
需要资料和样品请联系

楼主:
是超低压差,不是低压差,要求电流500mA时,压差不大于0.3V

网友C:
7# zhaoyu2005

网友D:
这应该是cmos LDO性能
AME8827

楼主:
谢谢 youminlee 的datasheet,看了典型压差还是1.1V,不能用哦

谢谢qiuguidong,AME8827压差倒是合适,就是引脚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