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17t和lm7815cV散热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9-20):
如题,我们的电源电路中有用到lm317T和lm7815cv,现在要给这两个器件加散热器,但是加什么样的散热器不知道
现在要去买散热器了,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去买,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是不是根据尺寸还是跟电路本身特性有关?
求正解~~~~

网友:
不知道你的输入输出参数,怎么展开热设计呢?

楼主:
额 失误
l7815 输入电压36V,输出电压15V,负载电流200ma
lm1117-adj输入输出压差1.2V  负载电流200ma
l317t 输入电压 20V,输出电压5V,   负载电流200mA
三个期间的功率计算出来了,对应的散热片的面积该如何确定,有没有固定的计算方式?

楼主:
2# 伟林电源 额 失误 l7815 输入电压36V,输出电压15V,负载电流200ma lm1117-adj输入输出压差1.2V 负载电流200ma l317t 输入电压 20V,输出电压5V, 负载电流200mA三个期间的功率计算出来了,对应的散热片的面积该如何确定,有没有固定的计算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gxs64提供的资料,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散热器的尺寸跟功率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你这个设计本身不妥当,以7815那个为例,输入电压36V接近7815输入电压的上限了,不安全;另外,以你的这个设计,在7815芯片上耗散的功率为(36-15)v X 200mA = 4.2W,既然谈到散热片,你的7815很可能采用TO-220封装的那种,通常这种封装不安装散热片时Junction-to-Ambient的热阻为65°C/W,所以不安装散热片的情况下65°C/W X 4.2W,就是温升200多°C的概念,恐怖吧?按照一般工业设计要求,能在80°C环境下正常工作,而管芯的温度一般不超过125°C,所以最多40°C左右的空间,所以你的散热板用2mm厚的铝板,面积至少在60cm2以上。这种设计效率太低,散热板又占空间,很不低碳。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  最好用模块  就不要省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这个压差确实有些大,这是我们设计中存在的弊端,因为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就得将错就错,实验样板已经打出来了,所以就准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散热器。
谢谢你中肯的意见!

网友:
8楼说得很好.

要不在前面加个电阻分压也好啊, 30欧, 2W 的~~~~~~~~~~

网友:
主要是散热器的参数不好找,给个计算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