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取电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无正文)

网友A:
将设备里面的设备描述符里的供电相关的参数设置成总线供电就行了,接USB就总线供电,不接USB自然就切换到外部供电了。

网友A:
最好加个二极管隔离,图里面是没加的,本来应该加

网友B:
USB中间两个脚是数据线,DM,DP,

网友C:
要有稳压电路,同时用二极管搭个基本的桥

网友D:
用二极管顶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