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 要用啥电机?

楼主(2010-09-20):
机器人 要用啥电机?

网友A:
机器人就是会动的机器,机器需要什么电机,它就需要什么电机,不过需要另外考虑它的移动功能所需的电机

网友B: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必须的! 或步进电机

网友B:
呵呵ls说的这两种电机都很贵的!如果做类似智能车的机器人用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用步进式马达,它可比较精确的控制各类动作的执行。

网友E:
一般小的步进式马达,直流减速马达也可以的,看你要什么样的机器人了

网友F(2010-10-25):
max
伺服控制电机

网友G: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H:
至少要有反馈机构,不然机械手动到什么角度MCU不知道就杯具了
或者干脆就上步进电机

网友I:
步进电机好控制

网友J:
看具体什么功能要求的机器人了。

一般常用的是有刷直流电机,还有就是舵机(一直很反感把舵机叫做伺服电机)。

如果是功率大的情况下,建议用无刷直流电机比较好。

---------------------------------------------------
www.robot360.cn 中国机器人网

网友K:
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舵机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L(2018-10-21):
伺服电机

网友M:
我们是用的步进电机,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闭环一体机,精度扭矩都够。也有用伺服,舵机的,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来选

网友N:
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O:
我就学学 不说话

网友P(2019-02-19):
直流无刷电机,步进电机,舵机,都有应用。高端定位的建议用空心杯电机。有刷和无刷两种类型。基本上都可以按需要量身定制。

网友Q:
估计无刷电机用的多吧

网友R(2019-04-02):
AI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加群:954435748

网友S(2019-05-31):
普通的直流减速电机可以,但是现在用步进电机的多,控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