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hzk16点阵写到DeviceARM2410A开发板的nand flash里边

楼主(2010-09-20):
在网上看到好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烧写软件烧写,但是我用的是H-JTAG好像直接烧写不进去,而且这样直接烧写万一遇上坏块怎么办呢?另一种是把字库放到SDRAM里边然后运行烧写函数将字库烧写到flash里边,但是如何将字库放到SDRAM里边呢?或者哪位大侠帮我指点指点吧?!谢谢谢谢!

网友A:
开发板没有norflash吗?烧到norflash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NOR FLASH,但是NOR FLASH里边不是主要方程序的吗?NAND FLASH里边比叫适合数据存储,而且我的选择是只能将字库放到NAND FLASH里边,那请问我要怎么做呢?我是前几天刚接触的嵌入式,所以什么都不懂,还望您体谅哦1

网友B:
字库不就是个大数组么
和你程序里其他的函数、变量一样,生成到最终的bin里面

网友C:
试一下我的这个编程小工具吧: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点击“文件->数组”按钮,根据提示选择你的字库文件,自动生成C语言格式的数组。
原理很简单,把字库文件按照二进制的格式逐个字节转换成十六进制格式的数组。你自己编一个也不复杂。
//文件:F:\资料\parameter.config
//长度:1444字节
unsigned char FileArray[1444]=
{
        0x00,0x00,0x00,0x00,0x43,0x4F,0x4D,0x3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虽然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要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