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和去偶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0-09-20):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去耦电容选0.1uF即可,电源输入、电源输出以及每个IC的电源处都要设置,滤波电容则在电源处,要根据输入形式、功率、纹波要求等综合选择,通常在数百至数千uF,工作频率较高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可用十至数十uF,以器件手册载明的为准。

楼主:
去耦电容选0.1uF即可,电源输入、电源输出以及每个IC的电源处都要设置,滤波电容则在电源处,要根据输入形式、功率、纹波要求等综合选择,通常在数百至数千uF,工作频率较高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可用十至数十uF,以器件 ...
引用 网友A:

chunyang,我现在想知道是电容器的类型是否选择合适(例如涤纶,CBB,瓷片,独石电容等等),而不是容量,能继续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普通的陶瓷独石电容即可,没必要用其它类型的电容。

网友A:
对稳定性要求较高的话,用X7R、X5R材料的陶瓷电容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否严格的是说ic电源的电容是旁路电容呢?

网友A:
严格说是高频旁路,术语就是“去耦”。

网友C:
8# chunyang 标记下~~~

网友D:
去耦电容一般是对高频数字信号造成的脉动电流而言的,也可以说是滤波电容的一种用法吧,因为这个脉动电流一般电流值不大,而速度和沿跳变比较快,所以一般需要选择电容值稍微小点即可,但频率特性却需要好一些,同时为了照顾成本,所以推荐0.1UF的瓷片电容基本可满足以上这些要求。

而滤波电容含义较广,不管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大电流、小电流等,只要为了稳定电压,均匀电流波动波形的电容都基本可称呼为滤波电容,而通俗情况下,这些电流基本都是各个电路部分形成的电流波形的叠加,所以,最常见的就是电源部分的滤波,一般是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的组合,大电容能稳定低频大纹波电流,小电容能稳定高频小纹波电流,两者组合起来可稳定高低速的较大纹波的电流,其中,小电容选用直接经验法选择0.1UF左右即可,大电容则需要看你的电路中电流纹波大小而定,设计中可选择各种大容量电容并用示波器看看波动是否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一般为了照顾成本,保证纹波在1~2%VCC内可基本接受。

网友E:
小电容滤高频的

网友F(2011-03-26):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是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与市电一致为50Hz;而高频滤波电容主要工作在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为几千Hz到几万Hz。当我们将低频滤波电容用于高频电路时,由于低频滤波电容高频特性不好,它在高频充放电时内阻较大,等效电感较高。因此在使用中会因电解液的频繁极化而产生较大的热量。而较高的温度将使电容内部的电解液气化,电容内压力升高,最终导致电容的鼓包和爆裂。去偶电容(电容器批发)相当于电池,避免由于电流的突变而使电压下降,相当于滤纹波。具体容值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期望的纹波大小、作用时间的大小来计算。去偶电容一般都很大,对更高频率的噪声,基本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