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Crotex M0与ST的 Crotex M3

楼主(2010-09-20):
NXP基本可以说丢弃了 Crotex M3的市场份额
进而推出 Crotex M0
大家觉得NXP的Crotex M0与ST的 Crotex M3 会有怎么的明天?那个更有潜力捕获工程师的眼球

网友A:
M0 是16位机,M3是32位机。
劲推M0的脑子肯定进水了!

网友B:
我个人认为M0的低功耗有生存空间

网友C:
M3工艺提上去也差不多了。NXP的M0基本上是没得玩了。

网友D:
M0 是16位机,M3是32位机。

这说法不妥. 都是 32 位, 前者精简了一些内核而已.
只是精简了部分电路, 所以我对低功耗的 "特长" 持怀疑态度.
虽然, 减少电路, 可以降低功耗, 但如果相同工艺的话, 内核的部分指令单元. 应该对功耗不会有太大影响, 个人观点. 没有根据的猜测.

楼主:
M0 是16位机,M3是32位机。

这个说话确实不妥!都是32位的

网友E:
M0 是16位机,M3是32位机。
劲推M0的脑子肯定进水了!
引用 网友A:

你在笑大家,大家都在笑你!

网友E:
新唐的Cortex-MO也在进行中,犀利芯即将隆重上市
型号 FLASH SRAM 数据存储 LDROM I/O 定时器 UART SPI/SSI 12C PWM  ADC
M052  8K   4K    4K       4K  40 4x32位  2      2    1   8   8x12位
RMB5.00元左右!

网友F:
个人感觉M0和M3是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M0和430与51比才对。

网友G: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H:
打酱油的路过。。。。。。。。。
引用 网友G:

“打香水”才对吧?:)

网友I:
个人感觉M0和M3是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M0和430对比PK才对。

网友J:
个人感觉M0和M3是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M0和430对比PK才对。
引用 网友I:

赞同。。。

网友K:
11楼 15楼 16 楼说的对
呵呵
还有我现在就用NXP 的M3  LPC17XX  感觉不错呀 虽然比stm32贵 但是相同性能和资源的情况下 价格差不多,而且NXP的有些功能还要稍微强劲一些呢!!!

网友L:
清晨起床飘~~~~~~~过

网友E:
新唐Crotex M0(MO51系列隆重登场,性价比力压NXP\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