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电路中G、S加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9-20):
如下图所示C3有什么作用?

网友A:
MOS管中由于门极和漏极间存在米勒电容,影响开启时间
一般解决办法就是在栅极和源极间并联一个小电容

楼主:
这不行吧!兄弟
我看到别的帖子上,高手们都不是这么说的,并联电容起不了影响米勒电容的作用吧

网友B:
这么加电容不相当于增大了栅极电容吗?

网友C:
顶顶,看专家怎么说。

网友D:
我想最好先了解设计的意图,
比如MOS是用来驱动什么的?
现在不知道不好说。

网友E:
首先可以肯定MOS管是开关工作的。
图中接2N5401处没有标明是接该三极管哪个电极,但可以推测是接三极管发射极。
2N5401工作于开关状态。该三极管导通时发射极输出为高,此时三极管内阻很小,故有相当大的驱动能力,可以由该三极管发射极经D1和R2迅速向MOS管门极充电(包括米勒电容)。充电过程中Q15截止,不起作用。
但2N5401截止时,如果没有Q15,MOS管门极(包括米勒电容)放电却是要经过R16。就算没有米勒电容,仅MOS管输入电容(约数千pF)通过R16放电,其放电的时间常数也达到11us(假定MOS管输入电容5000pF),这对于开关工作是不能接受的。
D1和Q15的目的就是加速MOS管门极放电过程。当2N5401截止时,MOS管门极电容(包括米勒电容)存储电荷经Q15发射结和R16放电,而此Q15的基极电流将产生Q15电流放大倍数的集电极电流,此Q15的集电极电流将使MOS管门极迅速放电,
注意,Q15在MOS管放电过程中是射极输出器。
这是单端(2N5401)射极驱动MOS管常用的放电电路。
那么根据以上分析,R2只会起使MOS管门极减缓充电速度的作用(放电时不起作用),而C3并联于门极源极之间,充电放电过程均增加充放电的电荷量,使MOS管开关速度变慢。
至于设计者目的何在,不好说。

楼主:
呵呵!老爷子终于来了
当上桥导通,下桥截止的时候,在下桥产生一个短暂的高脉冲,使下桥导通,因此并上一个电容
看到别人是这么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8楼:
有此一说。不过我不知道此说对不对,因为并联上这么一个电容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此电容被半桥或全桥的上管导通产生的电压变化通过米勒电容充电,那么由Q15分析可知是充不起来的。
如果考虑到电路中分布参数影响,有可能并联这么一个电容可以避免下管误导通。

网友F:
应该是防止误触发的,特别是负载为感性且驱动部份具有长连线时。

网友G:
学习了,之前有个类似的主这样的帖子。。。
现在看这个帖子,让我的理解有深了一点了
MARK一下
上次那个帖子的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H:
这个电路是电动自行车上常用的PWM高端MOS自举驱动的自放电部分(低成本电路),由于开关频率比较低,C3造成的开通延迟影响并不大,加入C3肯定对抗干扰有好处。低端MOS的驱动没必要用,关断时还是有拖尾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以为这是对的...

网友I:
这个电容只会让MOS开启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