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太阳光下显示问题。

楼主(2010-09-20):
曾经使用了液晶和LED方式,在强光下都无法看清楚,请问达人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采用哪种液晶(颜色、底色、亮度和对比度调节?)能够使得在阳光下清楚的显示。高亮度LED行不行呢?

网友A:
LED或OLED强光下基本上无法使用,特别是阳光直射的情况。

LCD则不同,其是非主动发光的器件,可利用背光(透明方式)或环境光(反射方式)。通常现在的LCD可做成两种方式的融合(半透明半反射方式)。

网友A:
如果采用高亮度LED,则必须有足够高的亮度,且足够“黑”的背景。

网友B:
只能用LCD,但需要在LCD屏上覆一层特殊的膜,具体去参考数码相机的LCD屏广告。